华硕液晶,通电需要预热

楼主(2010-04-20):
一华硕19液晶,通电后按开关没反应,要等十几分钟才能开机。之后开关一切正常。
第一次通电测电源板电压输出低。15V只有10。几,5V只有2。几
断开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连线,电压正常,再插回去电压也正常,且可以开机。
大侠们帮分析下问题出在,驱动板,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华硕

网友:
楼主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将300V那个滤波大电容先换掉,或将一体板全部补下焊再试机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了,你拆开看看一下

网友:
把5V/12V的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
把所有的电容换一遍,再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那个400V大电容了。

网友:
这种问题电源的故障为多,你试着换5V、12V输出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把高压条供电先断开就知道是高压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电容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大电容。。。。。

网友:
电容时间长了,鼓包漏液了,把电容换一下

网友: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