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资料映泰I915P-A7 combo v10图纸中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37脚不用接高电平?

楼主(2010-04-20):
论坛资料映泰I915P-A7 combo v10图纸中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37脚不用接高电平? 三极管截止,37脚不就悬空了吗?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上拉吧

网友:
图纸上找不到上拉,跑线路也跑不出上拉,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上拉电压一般多少V由谁提供,直接飞线到37脚行不行,应该过去几V的电压

网友:
从芯片PDF我们可以找到下面陈述:

ENLL
This pin is a threshold-sensitive (approximately 0.66V) enable
input for the controller. Held low, this pin disables controller
operation. Pulled high, the pin enables the controller for
operation. ENLL has a internal 1.0μA pull-up to 5V.

译文:
37脚ENLL
该脚有一个敏感门限(约0.66V)为控制电路开启输入,拉低该脚关闭控制器工作,拉高则控制器工作。ENLL有一个内部1.0μA 电流拉到5V。(内部已经提供了,你看还需要接不???)

学习任何东西不能只凭想象,不仅仅要看图纸,还要看芯片的PDF来了解芯片内部情况!!!!!

ISL6566的PDF资料很容易下载到的,请用链接 http://www.intersil.com/Data/fn/FN9178.pdf

网友:
从芯片PDF我们可以找到下面陈述:

ENLL
This pin is a threshold-sensitive (approximately 0.66V) enable
input for the controller. Held low, this pin disables controller
operation. Pulled high, the p ...
引用 网友A:

从基地新买了ISL6566换上,测新的ISL6566的第37脚只有几十mv的电压而且是取掉这条线路上的一个三极管测的,也没有内部5V产生啊,CPU供电场管和电容也全换过

网友A:
从基地新买了ISL6566换上,测新的ISL6566的第37脚只有几十mv的电压而且是取掉这条线路上的一个三极管测的,也没有内部5V产生啊,CPU供电场管和电容也全换过
引用 网友B:

说明是你的EN信号没有发出!所以为低电平,如果没有高电平的信号给到6566,那么6566不会拉高电压的。

网友:
在内部方块图中ENLL,可以看到是接到枢密特,枢密特可以是为OPA,所以,当外部没有任何输入时,会是为高阻抗。量测到的几10mV,那是迟滞电压。 (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错,应该是这样吧?)
上拉电阻,是当输入准位为高电平时,帮助电源稳定在高电平,所以芯片内部已有上拉,当输入为高电平时,便能保持在Hi准位。
问题点是要关注在于三极管是否损坏,三极管B极是否为低电平,一路查回去。

网友:
怎么才知道它坏了呀?????我还是没搞明白呀,有谁告诉我一下呀。

网友:
把37脚悬空,看该脚是否高电平,如果不是芯片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肯定芯片坏了。测量该脚悬空时的电压万用表的阻抗一定要高,否则不准确,因为内部上拉电流只有1微安。
如果是高电平,则37脚所联外部电路把它拉低了,检查所联外部电路及元件。

当然外部控制信号也应该都符合才行,比如心在飞翔说的EN要高电平。

网友:
回8#: 方块图里并没有给出上拉电流通过何种方式提供,最可能使用内部场管组成1微安恒流源提供上拉电流,因为集成电路做大阻值电阻很不容易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可能,1uA的上拉电流,又要达到高阻抗,除了场管,应该也别无设计了,有想过会不会是开集极,但想想,内部有提供上拉,那就剩场管了。
谢谢张先生您为我解惑。

网友:
此脚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有个EN信号给它的,大概是1.X伏吧,加焊下IO或者南桥试试,除了上拉,应该还有个EN信号吧.一修865GV时(二修板,),发现些脚没电,我直接在VTT飞线过来.电源IC能工作,但不过内存,后来换801EB,还是老样子,加焊了IO(IO和电源芯片被人修过),居然OK!楼主可试试!
对了,EN信号不是直接对ENLL,而是去开启那两个芝麻管,使ENLL通过12V上拉有了5V左右电压!

网友:
此脚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有个EN信号给它的,大概是1.X伏吧,加焊下IO或者南桥试试,除了上拉,应该还有个EN信号吧.一修865GV时(二修板,),发现些脚没电,我直接在VTT飞线过来.电源IC能工作,但不过内存,后来换801EB,还是老样 ...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无论从图纸还是实物中芯片外部都没提供上拉电压

网友:
把37脚悬空,看该脚是否高电平,如果不是芯片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肯定芯片坏了。测量该脚悬空时的电压万用表的阻抗一定要高,否则不准确,因为内部上拉电流只有1微安。
如果是高电平,则37脚所联外部电路把它拉低了,检 ...
引用 网友A:

我把37脚悬空(把该线路上的其他元件都拆了),测该脚电压还是几十毫伏,连换了两块新的ISL6566都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说明着,问题点不是在电源管理芯片,而是提供给电源管理芯片的启动信号,到底有没有正确,当然要得到这个信号,上电时序中,有些条件必须要先满足,点可以搜寻一下站内文章,有讨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