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 不开机 超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4-20):
故障为:按下开机键开机但是检测卡到c1。。B0AA然后就掉电了 接着过几秒之后又重复这样几遍之后到了NOAA就不动了 然后听到是内存的报警声 求助中
不开机

网友:
不是什么超奇怪现象
ECS的板子,不过内存就会自动掉电上电,
查内存部分吧

网友:
换根内存 或者内存槽接触不好 用镊子划几下槽子看看 不行的话测量内存的供电 工作条件

网友:
超版说得对,这个鸟板不过内存就掉电

网友: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 电压对 时钟也有 就是打ad线的时候有俩个阻值不一样 会不会是北桥不对啊 内存我换过了 有10快一样的板 故障都一样 ·····

网友:
你焊下座子试试 我碰到焊下座子就好了

网友:
精英板Cpu座易开焊,北桥也同样.

网友:
内存不过,很多板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两个AD值不一样”你看一下对应相连的排阻是不是与其它的也不一样。如一样,量排阻,拆排阻打与北桥这一端的值与其它值比较。
压U座试看能否过内存

网友:
一般都是要么内存附近的排阻坏了,或是北桥空焊;具体可以用打值卡测下其阻值

网友(2010-05-22):
现在我有这个型号的板开机就显示C0,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引起的。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我也有几块 C1不过,老是重启 ,检查内存部分正常,供电也正常?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我也有几块这样的板子。搞定了把结果说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