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加热才能启动?

楼主(2010-04-20):
我有一块P5PL2主板,连续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使用一切正常,只要拔悼电源休息一小时左右,再启动就无法启动,要用吹风对主板加热按下开关大约2.3秒才启动,如果不拔电源,按下电源大约2.3秒才也能启动。之后使用一切正常。请大家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查主板电容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主要查cpu附近的电容,看看它们的储电质量如何!

网友:
1# 俺真丑 只要在图片上(画红线的部分)用热吹风吹一下就可以正常启动,主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有一块P5PL2主板,连续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使用一切正常,只要拔悼电源休息一小时左右,再启动就无法启动,要用吹风对主板加热按下开关大约2.3秒才启动,如果不拔电源,按下电源大约2.3秒才也能启动。之后使用一切正 ...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图片上(画红线的部分)用热吹风吹一下就可以正常启动,主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最好有详细的测量数据大家才好帮你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老化或者晶振有问题。

网友:
先换晶振跟谐振电容,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我 遇到过 pcb有问题的  故障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南桥了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或晶振,,这是点性的开机电路故障,,,再次楼主描述不清楚,,也很难给你分析(接上电源时开机排针电压是否正常,CMOS电池是否有电压等)

网友:
CMOS电池正常吗?南桥晶振脚上的稳频电容,及测其电压

网友:
1,原器件老化,2,主板 吸潮,用洗盘水清洗!

网友:
吹热后先刷新BIOS试试,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是桥或者晶震有关、

网友:
供电质量不好,检查CPU附近的滤波电容

网友:
南桥受潮了,加焊一下就好了,这个时候这种问题很常见啊,告别是在南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虚汗  。

网友:
晶振、时钟芯片、南桥

网友:
以前我买过一块asus p5b-e ,按开机不开,必须把bios 电池扣掉才能开机。最后我给退了

网友:
我很怀疑是南桥有点虚焊老化了,加热下就OK

网友:
还是电容问题比较可疑,电源可以换个好的试试,先排除他

网友:
南桥受朝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与晶振谐振电容有关
CPU主供电滤波电容个别有失效的 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南桥回潮了不用修了

网友:
我的主板故障跟你差不多。。只要轻轻碰下晶振就可以开机了。。但是关机后过段时间又开不了。。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好几个故障还在。。郁闷中。。

网友:
加悍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南桥加焊。。。。。。。。。。。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 最后 上BGA加焊2次才好 第一次 只坚持了1天 现在这板子还没来找我

网友:
    谢谢提醒,就是晶振滤波电容有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
先看晶振,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晶振线路 查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情况,是南桥变质老化造成的

网友:
晶振问题多。加热算是给他触发了下。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