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光驱的请指教

楼主(2010-04-20):
我手里有几块坏掉的光驱,都是可正常进出仓,但无法读盘。想试着修一下,一是新手练手玩,二是如果修上了,可以送人玩。呵呵。
现用一块光驱可正常读盘。但无法进出仓,每次都得捅小孔。
会修的请教学一下。感激。

网友:
光驱不出仓一般都是皮带打滑,可以在皮带轮上用电烙铁烙几下 以增加皮带与轮子的摩擦力。

还有一个就是放上光盘能弹出,不放光盘弹不出的问题。这个也比较简单,从光驱内有光盘时,可以正常出仓来判断,光驱开仓电机的传动皮带、齿轮等机械部分基本正常且控制电路也正常。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弱上下夹盘间的吸附力,把光驱外壳打开,取出上夹盘,找东西垫在上夹盘磁铁的下面。这样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了。试试吧!

网友:
进出仓问题解决,谢谢。不读盘该怎么处理,现在是新手练习期,请指教。

网友:
不读盘可以先清洁哈光头,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适当加光头功率,以增加读盘能力。可以试着慢慢调。顺时针方向每15度为一次。一次不能调太多。要不光头就报废了。

网友:
非常地适合本人 本人的光驱刚好遇上了放了光盘才能出 没光盘就出不了的问题  我也试一试修一下
感谢2楼的

网友:
更换激光头。

网友:
我看更换激光头就算了 一个光驱才多少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