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效应管的检测几个问题

楼主(2010-04-20):
我们知道场效应管拆下来短接3个脚!测到2组数据是1 一组数据是300-800就算正常!
但是我想问的是假如我不拆下来要怎么测试它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怎么测试!数据是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张老师!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有个自学生材的方法,找一块好的板子,在板子上量一下就知道啦OK

网友:
不拆的话,三脚都是通的应该是挂了,但还要看它与哪个管子串起没

网友:
这个方法是还不错!但是他的型号要是不一样他的数据也不一样啊

网友:
连拆都懒的拆,还学什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