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3E 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0-04-20):
按开关 电流直接到0.5A停住了   就无反应了  CPU风扇转了  温度也起来了,,  CPU电压1.3 北桥电压1.0   内存1.8  待机电压3.3 V 5 V   手摸北桥  冷的。    那位大哥知道怎么查,,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或者是北桥供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