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插上诊断卡循环跑码

楼主(2010-04-20):
今修到ECS 848P-A的主板,诊断卡不断的循环跑C5-02-06,请问大家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不插卡显示器能亮吗 ?换张诊断卡试试

网友:
检测下内存和内存插槽及周边排阻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纯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如供电,参考,时钟正常,估计I/O坏的较多,祝你好运

网友:
循环跑 70% 都是IO问题

网友:
查IO电路或换IO  刷BIOS

网友:
循环跑马   IO和BIOS的问题 大一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