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高压电源一体板后的故障

楼主(2010-04-20):
有两台一样的海尔17液晶,型号MR17-E1A。已经检测一台高压电源一体板的故障。驱动板良好。更换一块通用高压一体板,只能点亮屏幕,但是没有显示待机logo。不知道自己焊接的连线对不对。上图给大家看,望能帮助小弟。

自己接了12v,点不亮灯管,更换5v后点亮灯管但是不显示。on/off,地 接了。  24v 还有-8v测试过,目前还没用到。

    开机时候的画面是接通电源,白色亮机,过两三秒然后灭掉,接着又白色亮机,一直持续。

     这种现象跟正常的机器一样,只不过正常的显示器,通电后亮机,显示logo,然后灭掉,接着显示无连接的图标,一直持续到橙色灯。

    这是新换的通用高压一体板接口定义:

   这是坏了的原装高压一体板的接口定义:

网友:
楼主为何不修了,要换。我们一般都是修的,而且成本小。一般来说都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换反了还不亮,一定就是线没改好了呗

网友:
大姐啊 ,好像问非所答啊 、
既然你精通高压驱动板电路,你直接说那个地方不对。或者应该怎么接得了呗。
何必打那几个字呢,有用吗?

网友:
楼主应该看一下驱动板上的24V和-8V有没有用到

网友:
楼主应该看一下驱动板上的24V和-8V有没有用到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没有用到。测试过,我是接5v,on/off,然后接地。开机就是灯管亮白屏,停两三秒灭,然后接着又亮屏白色,然后一直亮。这种现象跟正常无故障的一样,只不过正常的显示器应该是开机亮出来logo,然后灭接着又亮,显示无连接图标。

网友:
看见了吧 这个改到开关上去就OK了 如果不行就是你之前没接对吧到压条12V供电保险农烧了 叉叉看

网友:
应该是线没接对,驱动板没工作。

网友:
和我以前改的优派的液晶一样,要白屏一下很不爽,我改在按键上,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的问题了,和那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我修到过两台海尔17的,最后是全换。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好像是主板保护你可以查下保护电路有没有启动

网友:
如果确定线没改错的话,那只能查屏电路部分了,白屏很多多是屏电路的三极管烧了

网友:
开关信号 可能接错了

网友:
你把ON/OFF 和ADJ两条线都接上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控制信号可以这么改的吗

网友:
如果接线的定义没有弄错,感觉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更换原装的高压一体板就可以点亮,没问题。然后更换通用高压一体板子,接5v,on/off,地线就白屏不显示。驱动板应该是没坏,可能驱动板没工作,还在调试。

网友:
18# 上蛤蜊                        改高压板一般不是都是12 开关 5  地线的么

网友:
5V 12V 开关 ADJ  和地线要接的哇 , 你换的是通用高压板 就接开关ADJ 12V 地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