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晶显示器 型号AL1916W 电压问题

楼主(2010-04-20):
是这样的   电源部分    12伏的电压  反复升降     如8.1伏  9伏  11伏  12伏 这样的       我已经把电源芯片203D6   小三极管TL431 都换过了    还把 高压部分 断开了      可是 电压 还是在变         在不换板的情况下  还有什么可以操作的      望指教

网友:
把12V的滤波电容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
电源板400v电容检查下有没鼓包, 漏液, 容量够不够

网友:
400伏的 滤波  也换过了 3# sjw59

网友:
开关管是不是性能不良或者初级变压器匝间短路

网友:
换开关管试下吧

网友:
断开高压板再测电压看有无变化

网友:
这机器就是有这个怪病。。在待机或者空载的时候,电源IC会以极低的频率脉冲工作。就是工作1秒。停一秒。输出电压会变化巨大,完全靠输出电容来稳压。一旦负载上升,就会进入满幅工作状态。

而这个倒霉机器 13.8V上去高压部分的滤波电容爆掉是通病。。。
先换2个滤波。记得是25V 470的。 然后看整流管,有问题一起换,一般就会好了。
这个电源空载 13.8V是 大约15V。  5V大约是4.9-5.2 。。 接上负载立刻就恢复正常。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好了俩。
输出侧13.8V通路上,爆了2个电容,2个保险(一个去屏驱动 一个去高压条) 2个高压变压器MOS爆。整个MOS通路阻容基本全完蛋,其实原因是因为高压变压器的反向放电电容(四个一排的那,有一个短路了。。),彻底更换完后,因没原MOS,直接用75N75 代换。。问题解决。

网友:
8楼的认识够透彻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