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鉴定mos管真假

楼主(2010-04-20):
同一块技嘉主板上的两种不同的 NECMOSFET K3918

以下都是淘宝上卖的
这个貌似是假货,请注意红笔圈的地方1只/1元!!! 这个应该是真的但是像油里杂过的1只/5毛!!! 这个有点像真的1只/1元5毛!!!

网友:
你怎么看是假的呢?是不是数字不一样呢?只要上面那K3918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
MOS管造假?一个才几个钱?有必要吗?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除非是坏了的不能用!!

网友:
感觉应该不会是假的  俺都是拆料板

网友:
LZ你好无聊 这都要辨真假

网友:
MOS管这东西 好像没假货  只是质量的问题 功率大小 承载电压 电流大小吧

网友:
能做mos管的厂家也不多

网友:
K3918   原装的5毛一个,打磨过的3毛,我每次都买的打磨过的

网友:
能用就行 管他真假

网友:
看来没人重视元器件的真假啊,拆料板没说的,假货焊到主板上,总是存在隐患的吧

网友:
12楼   有点怀疑你不是搞维修的.....    一,维修行业本来利润就不高:2,没有假与真的区别,因为内部结构是一样的,做工是一样的,只是所用材料不一样。

网友:
楼主啊 这还判断啊  代换n代n的  p代p的 还分辨真假干吗

网友:
说白了就是利润问题   原装的和打磨过的差价一半诶

网友:
12楼   有点怀疑你不是搞维修的.....    一,维修行业本来利润就不高:2,没有假与真的区别,因为内部结构是一样的,做工是一样的,只是所用材料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就不需要维修质量吗?用伪劣元件到头来不还是找自己的麻烦吗?我是发贴请人帮忙鉴别的,不是发贴倡导修主板用没利润就用伪劣元件的!

网友:
哈哈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比如主板上原来的是原装K3918,那我就用打磨过的70N02,虽然是打磨过的,但实际功率还是要比原装的K3918大,你说有啥隐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打磨过的,你怎么知道你用的是70N02,说不定是3055,祝你换一个烧一个,换一堆烧一堆

网友:
o(∩_∩)o...哈哈   都说了原装的和打磨过的只是材料不一样,其它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没法从外观看出来,好多小厂“生产”你想要的“型号”,外观无法分清的,除非用仪器测试。

进货的时候找可靠的人进,没办法呀。

网友:
有差别的 功率问题 耐呀问题

网友:
能造晶体管的,规模都不会小啊!估计拆机的,有良知的淘宝卖家也就标出拆机了!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有点无聊,像骗分的,MOS我还没听说过有假的有翻新的,主板听过有假的,只要能用管他呢

网友:
假货的功率肯定低于正宗的,我喜欢拆板的零配件,质量没得说,我拆一个SB,焊接了好几次都没有坏,买的成品SB还把锡球织好了,我想这也太好了吧,上机器一焊接,结果分家了,无语O__O"…

还有的EB FB桥都是打磨过的,又一次换SB结果不成功,想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细心一看,SB桥上的INTER的字都刻歪了,又是无语O__O"…

网友:
我想MOS管一般不可能有假,只能有质量好坏之分,一般代换选功率差不多的或者高点的就行

网友:
好想有不同的厂出的吧

网友:
能代换通用就行了 没必要较真

网友:
我在台湾的一个ic网站上看到有卖 是差不多的,这种应该像是NEC MOSFET的真货,就买这种了

网友:
样子看起来是不一样,同意三楼的说法。 至于色泽就得等高手来说了。

网友:
从来没有买过,都是从料板上拆~~~~

网友:
能用就行,从来不考虑真假!

网友:
我用的是拆料板管子,只要是好的管,就能用,应该不存在什么假货

网友:
mos还真不好说那个真那个假,市面上卖的管子有的比出厂价都低,但是外表一样,根本分辨不出来。能用就可以不必计较真假。我以前在爱尔干,我们的管子有的买7美元,但是电子市场里一样的管子才买10元,真搞不懂怎么流出的。

网友:
管它真假,能用就行,才几个钱,造假不值。

网友:
第一次听说MOS管是需要买的,生意好的不得了了是把??还是流水线修机器啊 ?一天百八十片?我只买一些笔记本的芯片!

网友(2010-05-20):
这么低价的东西,还有造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