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外接正常,液晶屏不显示黑屏求助

楼主(2010-04-20):
拿到笔记本看到故障现像,以为是显卡问题,因为此本本的显卡特爱坏,于是把显卡重植后,故障依旧,以为是显卡芯片本身有问题了,就从一个好HP V3000上面取下显卡芯片植好后,焊在DELL  笔记本上,结果故障还是一样,外接有,液晶屏没得显示,在这里声明,显卡是百分之百做好的。测得屏没有3.3v供电,高压条有19V 供电,但都没有工作 ,短接一个 3.3V到屏,还是没有显示,。没得思路了,在用外接点亮后,用FN+F8  切换也不起作用,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类故障,请指点一下,还有哪位朋友有此款的图纸给我一份,注: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屏的信号线检查一下

网友:
晕,显卡问题啊,太简单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就算屏没有供电的话·应该也有点暗暗的显示啊·
 确定是屏是好的不、?

网友:
绝对不是显卡的问题!我以前修到一台acer 4720g,也是外接有显示,加焊2此,重新植球一次,还是不行,最后换了独立显卡板,这机器显卡是独立的,还是那鸟样,我估计是ec程序问题!后来推给人家,没修!听说后来换了主板好了,显卡板没换!

网友:
显卡问题,很长见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较多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1400,我前2天搞过一台,是开机花屏,接外接有显示,能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里,8400显卡有感叹号。判断是显卡问题,加焊后正常。你外接进系统,看看显卡是否正常。还有个低级的问题,那就是,屏的开合开关如果坏了,也会接外接有显示,屏不显(无3.3v),灯管不亮,(有19V),你不会没有查吧。

网友:
显卡问题     做显卡

网友:
量一下显卡的供电和PCI-E电容是不是OK的

网友:
你查一下是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
dell的通病。加焊不行的。要从做显卡 bga

网友:
显卡问题。有遇到过。做了就OK了。

网友:
显卡问题,DELL好多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屏开关问题比较大 v3000比较大 我遇到好几台了啊

网友:
我觉得是屏开关问题

网友:
换屏线试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