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触发掉电

楼主(2010-04-20):
接到客户一台IBM X24说不开机
插可调电源触发掉电 给客户登记 机子留下
拆机检测 发现不跑CPU 发现CPU旁边一CPU核心供电MOS管损坏 更换 测机 OK
不到1分钟 刚更换的MOS管冒烟(还好裸板) 继续更换 测机OK 过一会又冒烟 郁闷了
继续更换 开机手摸该MOS管 发现超烫 于是拆机跑电路 找来同型号料板比对 发现和该MOS管相连的MAX1715旁边的一个电容有一端掉点 从一三极管一端飞线到该电容掉点的一端 开机测试OK
装机 放一边听歌 一下午都正常
第二天一早来开机 开能进系统  不管它了  过一会  发现蓝屏 拔插了下内存 还是蓝屏 换内存 一个吊样 又郁闷了  拿过来换了个硬盘重装N次系统 故障依旧
!!!
发现蓝屏报错是ATI报错  卸载显卡驱动 开机检测 一切正常  换了三个显卡驱动 还是一样蓝屏
不管了 直接拆机更换显卡 故障还一样
最后 在系统设备中,选择 "Intel(R) ... Processor to AGP Controller..."。
更换 "PCI Standard PCI-to-PCI bridge",开机检测 OK了
装机3小时过去了  一切还正常
现在这贴还专门用这机子发的

网友:
Processor to AGP Controller

PCI Standard PCI-to-PCI bridge
有什么区别,楼主能解释下吗,感谢楼主..................

网友:
总线类型不同 导致冲突蓝屏!!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