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看电路图有什么见解?

楼主(2010-04-20):
刚学看图,对
电路图
看的一知半解,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心得体会,分享一下?
电路图
方法

网友:
我也是新手,现在信号还修不了,只能修供电,我一般就是找图纸看芯片的供电脚和输出的引脚

网友:
真正能全看懂的不多。。慢慢自己学习吧。。多看一下帖子。。

网友:
多看帖子,我就学到不少

网友:
看图是挺累挺难的一个事

网友:
有没有什么规范,比如显卡到屏,显卡到北桥,尽管板子不同,但信号定义差不多吧,比如IBMT系列外接显示和本机显示是怎么转换的,这些在所有型号的笔记本中都有这些电路,能不能找到共同点?

网友:
我也是不懂..慢慢学习中.多看看了。

网友:
多看点,有些定义都差不多,都是单词的缩写什么的

网友:
找料版,对照着实测

网友:
理论基础太差,对一张电路图是要全看呢?还是修到哪看到哪?

网友:
是啊,我同意楼上的说法,拿块板,修那里看那里,漫漫就会看了,但你首先要熟悉一些芯片的定义

网友:
有一张电路图方便多了,尽管我也是新手但是比在主办上瞎跑线快多了

网友:
抓住一条主线,思路清晰些,一直找下去,我是这样练的

网友:
正在学习中,,我现在基本都是哪里坏 就找以那个IC为首的电路,,多看看就会了

网友:
你先看看上电时序的教程方面的,你看了信号解释就懂了,其实大致的板子都是这样的,细节的东西还要自己慢慢研究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这样,要看电路是不是先从外围看起?通常单一功能的电路好理解一点,比如USB我知道先从供电信号48M时钟查起没有供电的话我顺着供电控制查,有理论匡架。但几个部件配合实现一种功能的电路就没头绪了,比如外接不显本机屏正常,键盘是好的,VGA口也不坏,VGA口外围也查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再修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怎么修?就没有匡架了。

网友:
图纸本身并没有给我们说怎么修,是不是先有理论匡架,再看图纸修就会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