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笔记本的焊盘掉点

楼主(2010-04-20):
,关于这个笔记本的焊盘掉点,,也有不少人写个这样类似的帖子,,,但是我今天写的,,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进如正题,,大家都知道焊盘掉点,,是最不好补的,,,线,细,,密,,多,,掉边上的还好点,,要是掉在中间的,,那就死了,,

  不知道这里面的修键盘的人多不多,,修键盘我们常用的就是银漆,,

我先来看看图。。这机器是我的料板,,,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掉了好多的点,,有几个我以经用我的银漆接好了,,,

,下面我来说一下我接的方法,,,

我们要先将焊盘托干净,在用刀片把掉点边上的线刮出铜线来,,,注意不要刮得太多,,,

在将刮出的擦干,,现在我们就高科技的银漆,,搞一点来就行了,往焊盘打是用针尖,,一点一点来,不要急,,要是没有打好,擦掉从来,,,

打好了后,在看一下,有没有打好,,在用我们的油漆笔把打好的银漆,,,除焊盘以外的线,全都画上漆,这样是为了,做桥是不易连锡,,

这就是要看银漆的使用说明书了,,打上后我们要用风枪吹干,,最好多吹一会,,

好了,这个补焊盘的过程就OK了,,做上去跟我们平时做的一样,,,,这个我以验证过的,,

网友:
好方法,有空得试试,谢谢分享了

网友:
不解的是,银漆是否能和焊盘一样,能焊上焊锡

网友:
银漆在高温下不会化掉吗?我以前试过,银漆流动性不好,最后以失败告终!浪费我40多块钱买个银漆!

网友:
补焊盘用银漆不合适,还不如用细铜线

网友:
用键盘的线最好用 !   补线什么的都很好用  楼主这方法确实没试试..

网友:
我也认为用细铜线好,焊接稍难些

网友:
这外方法我试过,,,以经成功了,,没有检验我不会发出来的

网友:
个人认为方法:最最细的耳机线为原材料,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去飞线。虽然麻烦但应该更加稳定。本人也试过几台了。效果不错,到现在还没返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补焊盘还是铜线的好  只要做好了 几乎没翻修

网友:
不知道用绿油效果好还是油漆笔好 楼主有否经验分享

网友:
8元钱买瓶油漆不错,就是使用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