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M120C 奇怪问题 求解

楼主(2010-04-20):
神舟 天运M120C的笔记本,顾客拿来时候说不能开机,说以前摔过也修过,具体问题没有说,直接拆机,光板能开机,然后键盘不好用,用USB键盘能正常。然后有4个USB接口其中两个供电没有阻值无穷大,数据线阻值750.。
   然后有时候开机可调电源显示电流跳变一次到0.7左右停下不走,猜想内存问题查内存供电1.25V,,,一会把主板放D壳上开机,可调电源电流又正常,内存电压又是2.5V我晕,,都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按照老胡的思路又是南桥掉点了,又得让我拆,让付鸡鸡织球,你们换南桥,他收钱。。。你说是吧??

网友:
我想估计是换南桥加北桥一起干,呵呵,一起的日子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裸板正常,最好检查一下是不是主板跟外壳某个点有短路现象,如果没有就补焊南桥

网友:
4# 奋斗的新菜鸟 你们上上BGA了?推荐你们用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
使用的,,就怪了,,为什么打不上去呢。。基地,,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