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300开不了机

楼主(2010-04-20):
现象:方正T3300 接外接电源主板的啸叫声。。开机没反应。。MAX1632AEAI电源管理苡片
原因:昨天晚上没关机。没用外接电源。。早上起来开机CPU灯不亮。其它灯正常。。怀疑有松动。接触不良。拆机后同样故障。。怀疑是不是电源控制芯片没复位。。把电源苡片上的电容全部短路放电。。{呵呵。。别笑我。}。现在直接一个灯都不亮。啸叫。充电也充不上。MAX1632AEAI电源管理苡片发热。。。这个芯片会不会可能坏了。?    几个月前出现过同类故障。一模一样。 不知道怎么又好了。。。

网友:
有没有单独的这样电源板换?

网友:
你可以把电源线扒了,测一下阻值看是否短路。

网友:
晕。。昨天拿去修。。换了个芯片。。不叫了。。也没反应了。。说修要3百多。。

网友:
有人接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