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边版主关于:“BIOS故障两则”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请问无边版主:
         我是一名新手,有几点不明想请教一下希望能指点一下我,谢谢。
一、如果手头没有示波器的话,想测量下您讲的X-BUS上面的数据走动是不是就没可能了,或者说用万用表看一看电压的变化也可以呢?
二、是不是BIOS与PC97XXX 87XXX等EC搭配的触发方式中。BIOS资料正确性直接影响到触发?换句话讲在保证EC工作条件都具备、也是良好的情况下,BIOS起关键性因素呢
三、还有就是SB450的南桥是不是全部要靠COMS电池来复位呢。
以前修过一台HP NX6325。故障就是开机几秒就掉电。而且也没头绪去查哪里。它的桥也是SB450我想应该跟我当时没装BIOS电池有一定的关系了。还是经验不够,今天看到无边大师的讲解这回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还真是很大一段啊。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四、X BUS这个是属于总线吗。是哪方面的麻烦请指示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597-1-1.html

网友:
我看到你先前的回贴了。
一。没有示波器看不到,但是可 以通过量其它点来确定有没有工作。有的话检测速度快一些,仅此而已
二。NS的这个几个片子,有的后缀是带程序的。如果是不带程序的版本,必须要使用BIOS的空间存放EC code
。称为Share ROM方案。
三。都需要
四。bIOS总线

网友:
非常感谢无边版主的解释,看来路还长着呢。慢慢一点点在老手的指点下胶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