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电源坏了~~!~

楼主(2010-04-20):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478的品牌机,检查出来是电源坏了,但品牌机电源不好代换,只能先修。
现在确定是电源管理芯片KA3551坏了,一般的ATX都是用339和494,所有没找到KA3511。。
请问一下KA35511能用其它的芯片代换吗?具体型号是多少?谢谢各位了!~`
芯片

网友:
dongdongfirm
上面型号打错了几个,是KA3511

网友:
都属于KA系列,应是韩国三星的。找针脚定义相同的就行了

网友:
ka3511是智能电压型PWM控制芯片,比较容易坏,好像还没有找到代换的,直接买一个吧,这个芯片好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