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9227AC6白屏求解

楼主(2010-04-20):
LENOVO-9227AC6 LED显示器,接上电源线数据线,现象是白屏,就是灯管亮。没图像。我用了通用板点他的屏,还是一样白屏。是否是屏坏了。我打了屏线上的供电电压是5V,正常。保险是好的。我把屏板上的两块芯片加焊了一下,还是没解决。求高手帮忙!!!

屏坏了不修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不修了

网友:
一般屏都是5V供电,在屏线路板上还要用1117转成3.3V的,没有这个电压的话,也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