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pe dos 均无法进入

楼主(2010-04-20):
如题
刚收到客户的一台
笔记本
说是无法进系统
于是重做系统呗 发现pe dos都进不去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求助~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客户说他用DISKGEN自己重新分过区
之后就这样了
会不会是主引导记录被勿删了
如果确实是这情况 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直接用MD 或什么分区工具进不进的去? 先重新分下区再进PE试试

网友:
huainan.1201
笔记本进pe dos 均无法进入
----------------------------------------------
硬盘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拆下来做个系统
新的笔记本如CQ40 CQ45 P55的芯片组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不知道你的笔记本是什么的

网友:
嗯 拆下来装了 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2012-10-16):
我有一台机,不接硬盘都进不了PE,请高手支招...

网友:
换内寸条试试看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