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维修笔记本主办上电是否带CPU

楼主(2010-04-20):
主板拆下来了,如果搞维修,是否应该把CPU拿掉,防止烧掉,此外显卡部件需不需要加散热。

网友:
怕坏就上假负载,没有VID组合,你怎么测供电.......

网友:
CPU测试仪...

网友:
散热是要加的!CPU怕坏的话就用假负载测一下吧

网友:
可以装CPU上电,不过要注意散热的问题

网友:
那要看什么主板,有的不上CPU就开不了机!正像上面的朋友讲的注意散热,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烧的

网友:
对的.还是要注意一下比较好

网友:
同意上面几个的说法。。。。。。。。。

网友:
同意除了楼上的 其他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