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05掉电

楼主(2010-04-20):
戴尔D505开机电流在0.26A掉电 查各供电单元电压正常 CPU电源管理芯片POOD电压输出为0 换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 换CPU也一样 PG不正常 时钟电路不工作 求高手指点

网友:
CPU有没有插到位哦

网友:
先补焊一下CPU供电管理芯片吧

网友:
这个板子我家有的是 都是拆机没修过的 上次收了好多这样的本

网友:
电流上到0.2是不可能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供电没有或哪里保护了

网友:
查下CPU的工作条件吧,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CPU插了没,电压来了没

网友:
根CPU关系最大了,电压,时钟,CPU等

网友:
时钟电路都没有工作 哪来的复位 怀疑是哪路PG不正常 大家有什么好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