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供电电压怎么测

楼主(2010-04-20):
(无正文)

网友:
测CPU供电大电感

网友:
假负载有嘛?在上面可以测到

网友:
触发后
在电感上测啊

网友:
在cpu供电电感上就可以 测到了。

网友:
用电表或示波器,板子上电后点在CPU座边上的大电感上(注和大电容相连的一边)就是CPU的电压。标准点请在CPU工作时测。

网友:
测电感啊,一看就知道不是做维修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知道

网友:
笔记本CPU上需要几组电压啊

网友:
找到CPU电压电感用万用表电压档测就行了

网友:
1.CPU旁边的大电感。
2。假负载上面对应的VCORE点

网友:
最简单的是CPU座背面的电容就可以,先确定地,然后另外一端就是电压了,楼上几个说的电感,对新手来说有点不适应,因为笔记本CPU附近的电感比较多,有可能测错。

网友:
还是上假负载吧,保护U,上面各个测量点一目了然.省的新手在量出其他毛病来,熟练了以后可以不用假负载了.看一下板子就晓得大概测量点了呵呵.

网友:
CPU旁边有两个大电感直接测上面的电压就是了

网友:
上假负载来测
或者直接测CPU旁边的电感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用假负载,最保险,要不测CPU背面的电容也可以

网友:
在CPU周遍把几个大电感找出来,上电后测量

网友:
测假负载最省事!

网友:
如果有假负载可以再假负载上测,也可以测供电的大电感,就在U做旁边,一般有2个

网友:
上假负载  测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