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225CA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4-20):
联想旭日150的
笔记本
进水,把ISL6225Ca这个芯片烧断了一个腿,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啊????、
在线急等啊
笔记本进水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吧,呵呵,你可以看看那脚是空脚还是有用的啊?连线啊?

网友:
好像没有 你到同行那里买个好啦

网友:
ISL6225Ca这个芯片烧断了一个腿,可以把它接起来试试,由于过压保护,有可能没有烧坏,我碰到过。

网友:
6226 6227 都可以用吧

网友:
6227和6225引脚定义相同,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