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镭风3650-GD3 CF 黄金版256M V13故障?

楼主(2010-04-20):
能正常进系统也不花屏,主芯片加焊过,不能运行3DMARK 03,打开3DMARK 03就不动了,CPU使用100%,在DOS下用ATI flash 不能备份BIOS,提示错误,在XP系统下,用ATI WINDOWS flash可以备份BIOS,可是打开这个BIOS里边没有GPU和显存的频率,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查一下GPIO的线路

网友:
现存坏了,会导致供电部分短路吗?

网友:
在纯DOS下,用R3MEMID1 -NOCFG *不给测试,用R5也不行,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金手指正反面的对地阻值正常,GPU也加焊了,不会修了

网友:
GPU出问题了。

网友:
gpu问题,看了好几天的帖子了,杂七杂八的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建议直网试试

网友:
这个卡应该是好的3Dmark 03不能跑,可用3Dmark 2001可以,跑了12659分呢,在DOS下不能运行软件测,可能是软件不支持吧

网友:
高档点A卡跑03-06都要打A卡补丁才能跑!01不用打!你的显卡无问题只是不打补丁3DMARK起动不了!别乱修了!这个补丁你去网上找找!

网友:
谢谢12楼指点,卡被客户取走了,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