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主板关机CPU风扇还在转,求救!!!

楼主(2010-04-20):
K8M800-M3主板一通电就开机,能正常显示,但正常关机后像死机一样,CPU风扇还在转,显示屏一竖竖的白线条,花屏一样,再触发开机角又可政策显示。我换了IO,晶振和旁边那两个电容,BIOS  CPU  内存 电源也都换过了,每个地方的电压也正常。请问师傅们:见到过这现象,知道怎么修不?请你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 ,谢谢!!!

网友:
用得集成显卡吗?如果是集成显卡看一下内存吧.

网友:
就按关机不掉电的方法修,别想那么复杂

网友:
是用得集成显卡,换过内存,但还是一样!

网友:
不能正常关机,还有花屏.我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要是我修的话先从开关机入手吧.花屏,打一下vga口的阻值

网友:
看CPU风扇供电电路啊

网友:
检查IO与南桥之间到绿色线间的三极管是否击穿或软击穿   晶振是否频偏

网友:
重点看IT8282M问题应该有90%在这个上面

网友:
IT8282M,你先换吧

网友:
看下触发排针那电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说明是自动通电引的,一般换IT8282就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