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L 打印机 指示灯显示正常 不进纸 离合器不动作

楼主(2010-04-20):
离合器不动作 影响搓纸轮的动作 离合器是好的 供电没问题 不知道离合器还受 什么控制
打印机

网友:
有高手回答吗 等待高手

网友:
进纸灯会亮吗?如何不会检测进纸检测开关,如果亮按下按钮看看灯亮的情况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