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开机”与“通电” 的区别

楼主(2010-04-20):
看了好多贴,都是把不通电说成不开机,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客户一过来就说主板 “点不亮” 请问大家 这些专业术语我们是怎么分的???
不开机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通电就是电源坏了而导致主板上没有供电电压,而不开机是主板上有电压,但由于某一处或两处甚至多个地方不对而导致的主板不工作。

网友:
不通电,是主板按开机键,整个系统不加电。而不开机,上整个系统供电正常,但不自检。也就是点不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我感觉大家说的不通电就是按下开机键后,啥反应也没有。而不开机就是,风扇转,诊断卡FF 或00把

网友:
我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
不通电就是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 不开机 就是通电 但是不显示

网友:
主板可以点亮:意思就是,在按下开机按钮的时候,CUP风扇正常运转,主板的有个电源灯正常亮。显示器上无显视。反子就是点不亮了,呵呵 。菜鸟在这里发表下自己的见解

网友:
这问题我是这样理解,地方方言不同,专业人员和客户不同,在我们地方客户说我的电脑开不几了,没的斗(打不开),啥都没球的(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