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本本不通电

楼主(2010-04-20):
刚一个宏基本本,不通电,就是说,拆开后除了电源插口外,全部量不到任何电压,客户说是前段时间被拆开大修过一次。
我现在无从下手,请高手进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楼主,把机器型号告之,电源接口处有电压吗,电压从电源接口进去,经过两个P沟道的管子,就到公共点即VIN ,B+等

网友:
机型号   TravelMate 2420

网友:
看公共点的那两个MOS有没有电压到,MOS管的控制极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