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 加电不亮!

楼主(2010-04-20):
P4VBX-X能加电,CPU不跑代码FFFF ,CPU供电1.53,时钟0.4。复位1.5几,内存,2.7几,时钟电压1.34。显卡1.59,就是加电不亮,不知则莫修了,都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电压都正常 就看看是不是哪空焊了

网友:
CP座子虚焊那

网友:
看楼主量的好像是最基本的CPU电压和复位,看情况你的CPU电压和复位都正常,你这个板是00,CPU不动,如果CPU未发出地址到南桥到BIOS,主板也是不会跑码的,你要查查CPU的工作时钟/地址数据线有没异常,和BIOS资料是否消失,还有南北桥间的总线是否正常连通,及北桥的工作条件(电压复位和CLK)是否正常==。建义在修这种00主板时最好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