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开机跑d1

楼主(2010-04-20):
接到一块主板915pP-A2  REV:7.1,偶尔可以开机,不开机的时候跑d1,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1.8v正常,电源换了也是这样,请教啊,在线等候!

网友:
看看 是不是哪虚焊了  CPU  南桥。  在一个看看是不是主板变形造成的

网友:
cpu座子,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板子是CPU底座空焊!你压一下看过不过!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可能是CPU座或者北桥空焊

网友:
DI没过CPU,重点检查CPU相关的元件,座子虚焊用带灯的假负载测试看,有时候灰尘也是故障,先清洗干净,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cpu座子虚

网友:
可以换下CPU,再考虑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