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维修很纠结(不触发)

楼主(2010-04-20):
主板:MS-6580   拿来的时候测Vcoer 供电短,发现一个MS管坏,换上好的。还是有问题。对地打12V  5V   3。3v  5V-sb   对地都正常。待机正常,此机是有的MS-5   这个没坏已经更换,现在开机的情况是开机灯闪一下就灭了,测全板SB待机都还正常。点开关针有跳变,(这些略过都是基本)其实第一次点开机PS-ON绿线已经被拉低了,可是ATX电源并没有输出各路供电,电源是好的。我现在就是不解这个问题。是那里有保护?IO 83627HF-AW已经更换过一个好的,南桥82801DB已经更换过一个好的。图纸上的与PS-ON相关的管儿都没有坏,待机条件全满足了, 不知道为何还不触发上电?有修过的请指点一二。谢谢。(强行加电也无法开机)。对地打ATX电源接口都正常。

网友:
换MS-5,应该是有个信号没有出来,有波波就好办了。

网友:
是Vcore还是Vcoer?

短路保护,你查其他那些玩意干嘛呢,绿线拉低了,灯一闪就灭很明显吗!

网友:
正是,拔掉小4PIN试试。检查CPU供电场管有无短路。一般闪下就灭,然后再也触发不了,断电后再通电,又可以触发,但又是闪一下就灭的,基本都是短路了

网友:
开关针上电压多少, 我测过MS的开头针是0。7V,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比你更纠结
没有待机3.3V跑了半天
5V待机进了MS-5就没动静了
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这芯片也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下午来个一模一样的一测电压
MS-5的第十五脚有个3.3
哎没芯片很纠结

网友:
明显短路,LZ就死心塌地的追线吧。

网友:
楼主说开机就掉电 说明开机电路问题基本排除 至于掉电 你说强加电还不开机是开机了你断开十四脚也断电 还是强加电就没反应???

网友:
一般是AGP槽下的7002小管坏,换上烧一般北桥坏,测试北桥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就知道了

网友(2010-06-24):
拆掉U座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