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骨头

楼主(2010-04-20):
一昭阳E290G,不知什么原因(原适配器不在手)烧得连他M都识不到了.除CPU供电暂无明显异常,其它各组供电,充电单元全部烧坏,包括芯片和MOS管全坏.

正狂啃中.不知有没有谁愿意加入一起分享
目前待机3,5V阻值太小,15左右.   顺便求一分点线图,哪位哥有,分享一下哇

网友:
汗...这还修...系统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引脚..组织多少?

网友:
阻值是多少短路不

网友:
各供电芯片都烧掉. 拆了
1.5V 1.05V对地短路  没图,找起好累

网友:
还有点肉肉 。继续啃

网友:
报了价,换板.等回复...........如果在答复之前啃出来......呵呵,哈哈.....
现在短路一大片,要准备上烧鸡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看样子板层都可能已经碳化了。修好后稳定性不知有几层。期待有最新结果。

网友:
能啃下来也不错嘛   我手上没有E290G的图纸但是有个个E280的图纸附上  权当对楼主坚持精神的鼓励了

LENOVO E280.pdf

网友:
怎么烧得那么厉害呀?我估计你还会拆出比这里更多的坏件。继续拆吧

网友:
北桥是不是烧了啊  我遇到过一个和你的机器差不多的 集成显卡GM945的 烧了 ,换了好几个才修好 用了2个星期才弄好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烧的,上次修过一台,max8734 max8743 max8724 隔离场管,北桥945pm,都坏了,也是费了老劲才修好。这年头,是骨头也得嚼碎了,要不就要丢饭碗了。

网友:
别修了,换主板吧,主板也没有多贵

网友:
这种板修好,恐怕用的时间也不长都烧成这样了,确实是块骨头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你还修不亏是高手哦。。我们跟你学习哈

网友:
人才啊
烧成这样 难得

网友:
这样也能修呀,楼主强呀

网友:
有新思路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烧鸡吃了.南桥也坏.准备拆...

网友:
烧成这样估计桥也难说 而且修好了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