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故障

楼主(2010-04-20):
有一台联想19液晶器通电插信号无显示,拔掉信号线提示“无信号”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好不建议换驱动板,请各位给予解决方案。

网友:
以前修过CRT的这种问题,连接H,V信号的两个二机管短路里

网友:
MCU数据出错。。。。。。。。。。。。。

网友:
估计是VGA信号线断了,行场信号没有到显示器上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这种情况下测量信号线都是好的,

网友:
试着从烧写下芯片。。。

网友:
测一下信号线,13,14脚信号线正常吗, 有没有正常连接到IC,一般都是这回路出现问题

网友:
行 场 信号正常吗 看看有保护二极管吗

网友:
程序损坏,去刷个程序吧

网友:
这种就两种问题,1 行场信号没有到芯片,2 就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