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0-04-20):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LENOVO旭日150的本本。客户反映不上电,开好受理单后,开始修理这台本本。
-------插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位0.16A,偏大。更换SB后,电流OK,0.06A,上电测试,电流跑到0.64A就不动了。MINI_PCI码卡RERSET信号灯常亮,测量PCIRST,发现无PCIRST信号。开始查找SB的一些必要条件,VCC,PWROK,CLK信号等。
-------SB的工作电压1.5V等均已正常输出。SYS_PWROK信号也正常输出至SB,接下来,就慢慢查CLK信号了。
-------用示波器测量CLK CHIP发出至SB的一些CLK信号。CLK_ICH_14MHZ,CLK_ICH_48MHZ,CLK_ICH_66MHZ,CLK_PCI_ICH等信号。测量发现CLK_PCI_ICH无波形,只有1.5V电压,判定为异常。
-------更换CLK CHIP后TEST OK。

网友:
更换CLK CHIP    ?   它是个什么东东啊?  请教下。  别说我笨啊。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芯片是时钟芯片吗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挺清楚的,我觉得有点秀英文的嫌疑,咱都是中国人,我看就不必这样了吧

网友:
难道是台湾厂呆过?
或者是抄的台湾厂 的维修记录?
或者是。。。本来就是宝岛的人

网友:
技嘉的。我爆料

网友:
--------回复三楼:CLK CHIP为时钟芯片
--------回复四楼:在台湾厂里经常写分析报告给上面主管报道,而台湾领导十分钟爱中文+英文混合体格式的分析报告。为了迎合上面领导需要,我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被迫画了押。
--------回复月饼版主:小弟不才,在台湾厂里呆过。绝对原创,并非抄袭。

网友:
恩,不错,非常感谢楼主,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我喜欢查线路图,一直追到SB的背面。在SB的背面或者附近相关CLK接线原件,直接测量他们有没有CLK波形。这样会排除断线的可能。但也有例外的,在SB处PCB穿孔不良的。这个就让人头疼。不过一般很少遇到。我三年遇到一次,概率很小了。

网友:
最近我也有个客户出现过这个问题,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说你喜欢跑线是吗  是每块板都跑吗

网友:
跑线路是个好习惯啊,

网友:
跑线路是累些,不过修好,绝对有成就感.

网友:
我感觉修板还是经验重要点,我在电子商场维修,一天修主板,显示器,硬盘,电源,显卡。而且还有客户等你修,跑线时间长,我一般不跑,我可不想为了一个,浪费修别的时间。有些难修的,下午有空在跑。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 真的喜欢他的思路我怎么就不能认识这样的大哥呢 帮我指点一二 如果有愿意指点下小弟的QQ是916133302 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