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V3000灯全亮

楼主(2010-04-20):
一款HP康柏V3000的本本,接通电源,本本上的指示灯全亮(电源灯\音量控制按钮\网卡等),开机风扇转,有读盘动作,屏幕无显.
拆电池内存故障依旧,无解!
网上说是显卡故障.不知道有没有得修.用了两年了.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显卡重做一下BGA就OK了

网友:
我  修了那么多V3000  还没修到不是显卡的问题、   顶下!

网友:
HP现在好像可以免费换主板的,过保的好像也可以

网友:
显卡
加焊就好
试试吧

网友:
加焊准保返修,如果是INTEL芯片组的换升级显卡芯片才是硬道理

网友:
V3000 只要是开不了和花屏      不用想拆机搞显卡。

网友:
DV2000 DV3000通病

网友:
显卡问题,呵呵

网友:
如果是INTEL 独显的或者是AMD集显的,这种现象90%以上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或从新植球焊上都会好。

网友:
中国主板基地不错!!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有的修啊,换新显卡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