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不起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4-20):
一个SONY PCG-TR5ZC不能触发。查H8不能起振,换了晶体(10M)谐振电容,换了H8也不能起振。偶尔起振后可以触发,并且进系统正常。 H8周边的电容有3.3V和5V的供电。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思维 看看 EC的供电和复位是否正常 有时不起震可能和晶振没关系建议查查供电

网友:
拿风枪吹吹加热看看或者加焊EC 祝你好运

网友:
南桥比H8坏的几率大。。

网友:
南桥虚焊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确用风枪吹一下就可起振,但过不了多久又不振了。还在想办法中。。。

网友:
买了10M的有源晶振,等到手装上去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1.查EC供电
2.用阻值档,打晶振对地阻值,可是否有异常
3.换晶振和电容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查看EC 工作条件和晶振,二者相互影响。

网友:
应该是h8外围元件有问题,或者pcb板断线。之前修到过一台r40,h8复位脚断线,和楼主故障现象类似。

网友:
这机器好多都有这问题,南桥少电压,待机时有1。8没有

网友:
谢谢兄弟们,已搞好了。其实就是可能板子易受潮漏电而不起振,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可能大家都不想信:就是把松香用风枪吹到晶体及晶体与芯片相连的引脚上,也就是说用松香覆盖在相关的电路上就行了。   这个机子很怪,可以换H8,能开机,但开机后就是不能认到键盘但可以认USB键盘,不知有没有高手能用什么方法读出H8中的程序,这样就好了,只要有程序在,可以随时换了。

网友:
只能找料板换H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