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vm/s 二极管爆了

楼主(2010-04-20):
图里面红色圈的地方,是插件,正反都通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用什么代换啊?
华硕

网友:
帮顶了,知道的来帮下啊.

网友:
只要是二极管就行 都能换的 但是功率尽量大一点!

网友:
恩呢,多谢几位,先随便找个试下!

网友:
先要拆下来确定是它坏,这个管一般来说是供电的部分的,看他是供哪个芯片的电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是板子上的都ok

网友:
只要不上错方向就好了!

网友: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代换试试

网友:
你确认下 他那里走的多少V的电压,然后找个相同的代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