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300W电源求助

楼主(2010-04-20):
PCB型号为HK328-51AP

以前 装上主板 要预热半个小时才能开机

拆开之后测量5VSB只有3.6V  +12V只有5.7V -12V只有-5.5V    用负载加载 有一条线 20A都可以承受,但电压被拉的很低 接近1V.

仔细检查一下 发现变压器旁边的C18 X电容有轻微发涨,换掉之后 5VSB正常了. 但其他的电压还是偏低.

电源IC 有KA7500B和LM339N   查KA7500B  12脚电压20V 16脚0V 13,14,15脚都是5V . 1脚1.3V,2脚2.4V 3脚0V,4脚2.6V,5交1.5V,6脚3.6V,7脚 9脚 10脚都是0V,8脚11脚2.1V.
是不是KA7500B 坏掉了?
没有思路了  谁能给点?

网友:
电压拉到1V电流20A没保护?

网友:
看样子主变压器是有点微振,有点半保护的状态。正常时4脚应该不高于1V啊

网友:
把后面的输出部分的电容全部换掉,基本可以正常

网友:
已经解决了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照楼上朋友说的 我把电容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  没有发现坏的,又从新装上去, 测到下面图片的位置时候 发现 装在一个散热片上的整流二极管,功率管三个脚都是短路的( 开始没有图纸,不知道前面有个线圈). 就把二极管和功率管都拆了,测量发现都没坏,结果装上去之后,上电测量   电压基本正常 +12 有11.8V 了  用负载加载 给红线15A  也只拉到4V

网友:
6樓的兄弟, 你說的給電源加負載 15A 是怎麼加的,怎麼去測試電源的負載能力??

我的一般修好了隻測量一下電壓,或者是上主板測試一下就行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穿了,就相当于次级短路了,也就是负载太 重了,当然4脚电压升高,起保护了,进入所谓“打嗝”的工作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