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问题,映泰I915P-A7 combo 怪问题

楼主(2010-04-20):
论坛资料映泰I915P-A7 combo v10图纸中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37脚不用接高电平? 如果有上拉电压,这个电压一般会由谁来提供,电压一般多少v ,我跑线路也没发现有发现上拉电阻

这是图纸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4550&highlight=%D3%B3%CC%A9%2B915

网友:
有些接的是VCC_VID,945的板子有的接的是FSB_VTT_LEFT  ,还有的是由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的来的

总之应该有个高电平的上拉回路

网友:
有上拉电阻的,此脚电压一般在1.3V,具体请看附件.

网友:
线路都跑遍了 还是找不到上拉电阻

网友:
我认为37脚输入的是个使能信号,有的板子经过一些元件接POWER的8#。

网友:
上拉电阻集成在北桥内部吧!

网友:
先查 到vcc-vid 线路

网友:
上拉电阻集成在北桥内部吧!
引用 网友A:
没理由这个上拉电阻在北桥内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