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2133 维修无显示

楼主(2010-04-20):
接到这个机器,按电源开关电流跑到0.4A停住不动了,加焊北桥机器变成按开关没反映。现在换了个cn896北桥,故障回到最初的样子,通电电流到0.4A停住。于是听说CPU爱坏,这个CPU也不贵于是搞了个新的来。换上故障依旧求大家帮助。给点建议。
cpu

网友:
南桥也会引起的

网友:
哥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0-05-20):
这机北桥的问题,我修了几台都这样,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电压多少,有没能波形,有没有时钟,复位啊,等

网友:
Vcore ,及时钟复位三大条件都是如何,不能老靠经验,按加电时序一步步测就是了

网友:
先刷BIOS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