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下载线通过SPI接口刷BIOS时怎么接线

楼主(2010-04-20):
现在带SPI接口的主板很多,用编程器刷BIOS很方便,SPI接口是9根针(一排5根,一排4根)类似USB前置接口,而下载线是5根线,谁知道怎么接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你用的什么下载线?
一般isp下载需要5根线,csos、mosi、miso、clk、gnd。对照主板说明书连接。

网友:
MOSI – 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MISO – 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SCLK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S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网友:
多谢指教,确实是5根线,可是主板说明书什么都没写

网友:
刷前主板是要加电,简易编程器上的线是不能给主板芯片供电的

网友(2012-02-14):
我今天连接一下好像不成功,读出来都是FF,FF等,主板也单独送电了,不知是不是CSOS 插错了,不过25X80好像是1脚是CE#啊,高手指教

网友:
另外是不是连线刷,也要先进设置里关掉写保护对不对啊,

网友:
Don't use long wire!

网友:
可是连线是原配的啊,编程时进度条在走,可编程器上的编程灯不亮,写完后检查发现没有写进去,芯片也没检测到

网友:
没办法拆下来用适配器读写的

网友:
25芯片原来先要擦除才能编程啊,幼稚了一回,呵呵

网友(2012-06-16):
我也是同样问题读不了芯片,难道真的要拆下来?

网友(2012-08-16):
主板其实可以不用开机加电,有些编程器自带电源,而且还会自动识别,如果主板有电,它就不输出,检测到没加电,它会自输入电压

网友(2013-08-01):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