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请高手指点。电脑主板上的贴片96NQ03和85N03可以可 ...
本人请高手指点。电脑主板上的贴片96NQ03和85N03可以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0-04-20):
本人菜鸟,以前做家电维修,想学习
电脑维修
,接一主板,ATX12伏供电96NQ03损坏,买了一98N03,请高手指点,这两种管可以代换吗谢谢
电脑维修

网友:
是CPU 的供电管吧 你从坏板CPU 供电那里取一只就行了啊,用不着去买新的,你这个型号应该是可以换的,

网友:
这两个型号可以代换啊

网友:
谢谢不行呀,开机后CPU风扇只转一下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