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特殊问题??

楼主(2010-04-20):
请问一下大家,有一台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后就好了,但是过了一天还是不通电,电容没鼓包,为什么呢??还外还帮同一个客户维修电脑,他的电源就是风扇不转,不通电,拆开后又好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你就没有查一下电路吗?量一下各点的电压吗?

网友:
测测电源风扇接线处有没有电压呀,如果电压一直正常就是风扇轴承的问题。至于显示器如果没有维修过,应该是电路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拆开后测电源高压板有5V供电驱动板,而且拆开一切都正常,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 看是不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的问题啊。。。拨下用镊子端接试下。。。

网友:
有虚焊吧?????????????

网友:
描述问题不详细
凡事都有原因的

网友:
MCU的不起振的问题,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