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已解决》

楼主(2010-04-20):
一个希捷硬盘40G掉了一个电阻和电容,还烧了二极管一只,主芯片23400361-321  LA9AR0203 TATWAN
硬盘BIOS芯片W49L102Q-70   213323101 149KWSC

请各位手中有这个硬盘的看看管子是什么型号,二极管多大?先谢过.顺便说一下用什么型号代换

硬盘驱动电机芯片报废,懒修了

网友:
这种板子很好找吧,本地的坏硬盘就应当有很多,维修的话,不值费那么多事吧

网友:
找块同样型号的硬盘 看看上面是什么型号的就可以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找的到。

网友:
U型盘。。。。。。是U6还是???
找一个同型号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不可以随便替换吧。严格的说,应该找同等型号的的替换吧。...

网友:
看看旁边的电路多大的,电容和二极管随便换个大小差不多就行,关键是电阻大小参考一下旁边电路

网友:
电阻是9091,电容就随便上一个大小差不多的,二极管位置是个电容。

网友:
管换了。不过短路,不知道二极管方向有没有错,原来那个烧了看不见了,没有标示出来,接入12V那边是正极,管子出是负极,手上有的帮忙看看

网友:
等一下,我有,

网友:
二极管是:10/2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