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000

楼主(2010-04-20):
机器可以开机装不了系统,,硬盘好的,无坏道,南桥以做过。各位哥哥帮帮忙。。看看是什么毛病。。
硬盘

网友:
网卡声卡,BIOS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
有没有用安装版的试试啊,

网友:
南桥是你自己换的吗,要不换个,装不了系统是提示什么,

网友:
谢谢。我在做个南桥看看。不信就整不了

网友:
呵呵,不要蛮干呢,要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E,要是能进的话一般不是机子问题

网友:
以修复。分区引导错误。闷死。我的3个南桥全是好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