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233R笔记本

楼主(2010-04-20):
急救 有台天运F233R笔记本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用本身的屏没有显示 外接高压条显示白屏 待机键是正常的 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啊
先加焊后换

网友:
显卡呀 还有什么好想的呀  加焊试试

网友:
确定屏本身没问题后就做显卡了。

网友:
换屏线试下测下屏供电3,3正常不

网友:
先别急着做,用风枪加热显卡试试,有反映在做吧

网友:
外接正常说明显卡没有问题,问题还在高压板 灯管 屏线 这几部分, 能点亮灯管说明高压没有问题 ,你查下屏供电正常不,不正常的话就修供电,屏上的保险坏了也能造成外接正常,屏上白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