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0”求助~

楼主(2010-04-20):
今天接到一块845GV-M的主板,客户说显示器点不亮,跑测试卡为“C0”,经测试主板个个测试点都正常,重刷BIOS后故障依旧“C0”!
晶振测试正常,求解~在线等。。。

网友:
做下CPU座吧

网友:
CPU座检查了,正常!

网友:
跑CO 跟晶振 有关系吗?
测量内存 的供电,总线 电压  时钟、如果正常,在检查内存到北桥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
按压北桥 开机一次, 如果不行 在按压CPU 一次,如果还不行。就别玩了,一块板。动桥了,就没有多大利润。还有就是 CPU 了

网友:
你所说的测量都测试了(我老师测试的)都正常,CPU正常因为在别的板子上都正常,你的意思是南北桥芯片可能出毛病了是吗?

网友:
cpu座子  或者南侨

网友:
CPU座的多。。

网友:
如果是BGA封装的底座,考虑一下底座问题,如果是穿针的底座的话,考虑一下BIOS的工作条件是不是达标,还是北桥的问题,慢慢查,这故障太经典了

网友:
CPU座的问题吧,加焊一下,不行就换

网友:
C0一般是CPU或CPU座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U虚焊啦

网友:
北桥的问题 按着北桥试试  不行换下IO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4楼说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