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屏哪坏了

楼主(2010-04-20):
  这个屏是垃圾(LG)牌的。原来是按键不行的。我就拆来换按键,换好后装上去就成这样了。
(原来是屏线的接口虚焊了。补焊后正常了)

网友:
屏线没弄好吧...

网友:
我看着也像是屏线接触不良造成的,你试清洗下屏线和屏线接口。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多数是屏线松动了

网友:
会不会把屏线搞断啦。。我检查看看。

网友:
很感谢楼上的几位回答,真的是屏线问题。

网友:
LG的屏质量还是不错的,,,这故障是屏线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晕 菜!我以前给人家换灯管以后,也出现过这。。。。结果我以为是给人家的内屏弄坏历任。还陪了人家一台。。。谢谢,楼上的

网友:
原来屏线花屏是这样的啊,,

网友:
液晶的修时一定要注意,屏线很短,来回翻看是非常容易拉扯到,造成接口接触不良。千万要注意

网友:
我上次也是把一索尼小本给能坏了,屏的左边有3MM左右暗屏

网友:
塑料排线最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